LA-5751P R1.0 ,G460开机电流跑到1.5,掉到1.3,然后 ...
LA-5751P R1.0 ,G460开机电流跑到1.5,掉到1.3,然后重启。

楼主(2014-07-02):
LA-5751P R1.0 ,G460开机电流跑到1.5,掉到1.3,然后重启。
刷BIOS无果,风枪绕显卡无果,直接换了一片显卡亮机。
刷BIOS

网友:
呵呵~直接收钱吧~

网友:
不多见呀

网友:
钱到手了把

网友:
新故障出现了,外接显示正常,内屏一点反应都没有,真*脏话*坑

网友:
找些BIOS刷刷看,其中有一个BIOS,故障是反复重启。。你说这个坑多大
同意楼主:
5.0
勇往直前倒计时
同意楼主:

网友:
太简单的维修 捡票子!
同意楼主:
5.0
勇往直前倒计时
同意楼主:

网友:
应该还是显卡问题啊

网友:
能不能理解为大多数这样的故障都是出在此地方?

网友:
更换全新显卡,故障排除交机,之前用的拆机显卡

网友:
我也在修,电流到0.6掉电,电还没有上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