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显示器左侧约占整个屏幕的50%面积,出现明显灰色条

楼主(2014-07-02):
AOC的i2351fe屏幕左侧约占整个屏幕的50%面积,出现明显灰色条,感觉清晰度也有所下降,请问下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是驱动板还是排线还是屏本身出问题了;
放在别人主机试了下,故障依旧。可以排除不是显卡、电源、DVI线故障,究竟是怎么了啊。有谁能帮忙解答下么,谢谢了啊

网友:
灯管也有可能

网友:
看你的描述像是屏的问题,先测量一下屏上的供电电压是否正常,再做判断。

网友:
屏的毛病大些

网友:
看楼主的述说,感觉还是送修吧,因为这故障不是屏线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