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600-83R开机无显示 求助

楼主(2014-07-02):
L600 i3独显 开机没显示,LCDVCC没有电压 +15V只有13V

网友:
自己顶一下 各位帮帮呗

网友:
你这条件给的太广了~外接显示吗?

网友:
看是不是显卡问题啊

网友:
13v是正常的呀应该还是显卡部分问题吧

网友:
外接显示器正常吗

网友:
这个机器是ATI的独显吗,修过显卡问题的

网友A:
下图是说明LCDVCC的原理

机器不亮建议多测试下 多提供点数据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下图是说明LCDVCC的原理

机器不亮建议多测试下 多提供点数据

LVDS_DIGON低电平 显卡换过了 不知道怎么修了

网友:
发个图纸拜

网友(2014-08-20):
我也遇到了,这个机器还真没有头绪了

网友:
显卡问题吧。。刚刚修了一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