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60 进系统黑屏,谁知道怎么该集显的

楼主(2014-07-02):
Y460 KL2A进系统黑屏,谁知道怎么该集显的。
这机器我换了显卡,显存,都不行,查过供电,电感,电压都正常的。CPU,内存什么的都换过了
在BIOS里关闭集显,是黑屏的。
在过了XP滚动条后就黑屏。
我觉得吧,把显卡去掉,用集成显卡应该是可以的。不知道有没有人改过。
我把显卡拔掉,机器不开机的。应该还有什么电路上没改好。有没有高手,研究研究啊

网友:
好像不好改,改好了分享下

网友:
去掉独显要改电路机器才能亮的,不过这个不好改,你不要打显卡驱动,然后进系统后下载官网的显卡驱动试试~

网友:
同意楼上

网友:
一代的好像不好改吧

网友:
显卡集成在U的,这个好像还得看用的是什么U的

网友:
一代的CPU 现在进系统都不识别独显的  应该是可以改成集成的把

网友:
这个换掉显卡可以解决吗

网友:
进BIOS把独显关掉试!!!!!!!!

网友(2014-08-05):
开关板上U2 休眠六角芯片拆掉。可以先不用开关板开机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