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E6410 屏暗 求大神来看看啊

楼主(2014-07-02):
141led 不带尾巴的  三十针小接口 【屏暗 怎么下手啊

网友:
屏上有片逻辑板吧,升压IC没有工作

网友:
进来学习下

严管板块 拒绝灌水! 论坛总则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924-1-1.html 灌水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天意wx -4 严禁灌水

网友:
XINSHOUKANKAN

严管板块 拒绝灌水! 论坛总则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924-1-1.html 灌水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天意wx -6 严禁灌水

网友:
鲁么没人人人人人。。。。。。。。。。。。

网友:
这种不好搞,高压板和屏一起的吧

网友:
结合图纸查背光条件:供电  开启  地  以及升压电路。一般主供电和开启肯出问题。

网友:
有没有确定是什么问题,屏、屏线、主板,先分出具体故障部位大家才好帮你呀

网友:
应该是少电压吧? 3.3V正常吗

网友:
高压电压 灯管 排线都一一排查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