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G4疑似硬盘问题求助

楼主(2014-07-02):
我用的HP G4笔记本,最近出现了以下问题:用FALSH PLAYER看在线线频卡画面,不卡声音(用播放器看本地视频不卡,以前看百度影音也不卡).输入法切换,打字的时候卡得特别厉害,基本上输入了,要卡几秒才能看到输入的内容 .有时候打开我的电脑,里面的东西也要好久才显示.总之就是觉得电脑响应速度好慢.但是看内存使用不到一半,CPU使用不到10%.拿去电脑维修店维修,一通重装系统,电脑清灰之后,还是一样,就说可能我的硬盘有问题,需要更换硬盘.当时没换,回来之后,自己把硬盘低格了一次,容量从750G降到了690G.再重装系统,所有驱动正确安装(设备管理器没有显示驱动异常).结果还是没能解决这个问题.请问是否有大侠遇到过此类问题或有相关问题的处理经验.如有,还请不吝赐教!

网友A:
扫描硬盘是否有坏道

网友B:
显卡有问题了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扫描硬盘是否有坏道

低格之后不能解决坏道问题吗?

网友(点评):
坏道,低格很多是解决不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显卡有问题了吧

可是显卡驱动可以正常安装啊,双显卡也可以切换.之前维修的时候维修人员也没有说显卡有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低格之后不能解决坏道问题吗?

不过,从你的回复看,硬盘坏的可能性很少,多半是主板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过,从你的回复看,硬盘坏的可能性很少,多半是主板问题

大侠,可否帮我详细解释一下,您为什么会得出这种推断呢.真要主板坏,那我这电脑是不是得丢?

网友(点评):
硬盘你又低格过了,又能正常分区顺利装系统,应该不是硬盘问题,CPU和内存又很少会引起此故障,所以最大的可能就是板

网友:
低格之后应该就不会有坏道了啊,罗工厉害。

网友D:
与其这样猜测,不如,直接换个好硬盘试试。

网友:
问题可能会出在主板方面多些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与其这样猜测,不如,直接换个好硬盘试试。

没确定的情况下,不想换硬盘,也怕换了硬盘还是不行
这所以到这里提问,也是想借鉴一下大家的经验,向大家学习一下,让自己长长知识

网友(点评):
最简单的方法:拆你的硬盘出来检查好坏,也能判断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确定的情况下,不想换硬盘,也怕换了硬盘还是不行
这所以到这里提问,也是想借鉴一下大家的经验,向大家学 ...

谢谢你的帮忙.装了个HP OEM WIN7 系统,响应慢的问题有所好转.但卡画面的情况并未完全改善.我再琢磨一下.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