盈通G31 战神版 不定时自动黑屏维修

楼主(2014-07-02):
今天一天都没生意,就只有一个客户拿着两条圣创雷克 DDR800 2G内存(我承认估计我是小白,我第一次发现还有这样一种内存)还有一张讯景GT220的显卡跟我换了一张9600GT显卡
老婆大人开着PPS看电影,4M ADSL表示伤不起,想游戏一会都没有可能了!然后就开始发呆!
刚好看到料架上有一片已经放置很久都没有去维修的主板,记得当初也在论坛里求助过,原帖2013.11.28发帖的地址在:http://www.chinafix.com/thread-719417-1-1.html

板子型号

其实当初是换了块新板子给客户,后来也没有折腾,丢料架上,也忘记了!其实问题蛮简单的,只是当初一直认为,胆电容应该是那么脆弱,而且还是LF的胆电容!又没有示波器,又因为比较懒!哈哈

上电后,跑马,刚进PE桌面,黑屏了!测所有供电都正常!记得论坛上有人说过,像这样的问题,一般都是电容导致的!所以就先从你下手,把所有的CPU供电电容都拆下来看了一遍,发现其中一颗LF 560 G(560UF 4V)胆电容脚已经腐蚀掉了!!!!

LF啊,枉费我信任你,你跟我玩这招! 560 G 标示 560UF 4V,找了4个 4V 680UF直接一排4个全都换掉!现在已经过了3小时了,没有在发现黑屏!故障解决!

(中间其实有一个小插曲,就是我在测量各项电压的时候,测量到CPU第二项供电的时候,老婆剥了颗荔枝给我吃,我一扭头,万能表表针一歪,烧了一个MSO上管,哎!)

网友:
这个电容不好判断只能代换

网友:
楼主幸福啊,休板子还有剥荔枝吃的。

网友:
楼主这一贴说了三件事儿,一是客户换显卡,二是老婆占用电脑看电影,三是修放置很久的主板。最后强调老婆使之分神烧了个MOS管,可以确定你是用两只手测量的,如果单手持两表笔测量可能会没有事喽。

网友:
楼主幸福啊,休板子还有剥荔枝吃的

网友:
修板时一定得专心呀!

网友:
全换掉是个好法子,我都是拆料板上的电容对换

网友:
修板的时候一定要小心。不然故障扩大。

网友(2014-09-07):
我们这里都是6M网速

网友A:
好经验啊。电容脚都腐蚀断了?

网友(2015-12-17):
引用 网友A:
好经验啊。电容脚都腐蚀断了?

只有一个电容脚腐蚀断了。

网友B:
4M 网络 多少钱一个月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4M 网络 多少钱一个月啊???????

我这边是全年480,4M宽带

网友:
这个是固态电容吧,钽电容可不是长这个样

网友:
钽电容是不会生产出这么大的容量的,成本和稳定性是硬伤,应该是固态电容

网友:
肯定是嘴巴去接小荔枝两只手顺便去干点别的   万用表一扔  就。。。。。还不老实交代

网友:
会不会烧CPU噢

网友:
好好修呗,还一边老婆喂着吃维修,真够幸福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