迪兰恒进HD6770恒金1G开机进入W7标画面就直接黑幕

楼主(2014-07-02):
测试卡正常启动迪兰恒进HD6770恒金1G开机进入W7标画面就直接黑幕,摸GPU感觉温度很快就低了就像掉电不工作一样请问是哪路的问题。
还有个一样的HD6770跑马一直到2E就不跑了有修过着显卡的朋友指导下小弟谢谢
显卡
掉电

网友A:
重新安装驱动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重新安装驱动试试
直接黑屏了显示器都不显示你叫我怎么装

网友:
进安全模式,把显卡驱动删掉或禁止掉再开机装新的驱动

网友:
进桌面黑屏,这重点是要考虑主芯片。HD6670还有市场,重做一次都还化算。

网友:
测一下GPU的电压,显存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