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 MS2347 板号JE40 HR 不触发

楼主(2014-07-02):
宏基笔记本电流跑0.35A,3V 5V 待机没出来
测得18电压偏低,查3V_5V_EN信号
D361负极3.3v

再查S5_ENABLE信号,链接EC

S5_ENABLE信号偏低拔掉R3603该脚电压3.3v
判断为待机芯片坏更换后,3v5v待机出来,触发后ok JE40 HR

网友:
学习了,楼主厉害

严管板块 拒绝灌水! 论坛总则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924-1-1.html 灌水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楼主,修机神速啊!

天意wx -4 严禁灌水

网友:
待机大电流吗,不然怎么又0.35A

网友:
思路明确,修机器就是快。学习了。

网友:
18V偏低是否是被芯片拉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