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
AOC912SW不通电维修

楼主(2014-07-02):
一台AOC19寸液晶,无指示灯,拆机5V,12V都没有且后级没有短路,基本确定电源板问题,一查是DP7575的电源IC,这个IC坏过很多,供电13V有,8脚启动电压5到40跳动,换了一片7575涛声依旧,拆掉开关管换之一样无果,再查都没有发现问题,只是发现断开5V输出二极有假性电压5V,赶时间想改通用了,中午吃饭,下午又修换了一个431发现灯能闪亮5V12V有但不稳,再换光耦居然好了,再把431还原是好的,就是光耦坏了,特发贴提醒兄弟们节约了亲们的时间请给我加分好吗?

网友:
我遇到的都是DP7575这个ic坏的多

网友:
学习了,下次碰到就方便了

网友:
光耦内部光敏管穿了吧?

网友:
一般都是芯片好坏,不过又学到了这个知识。

网友:
高手膜拜,对于电路偶是白痴。

网友:
光耦坏了没搞坏你的屏算不错了. 我上回修到一台光耦坏了.5V变10V  12V变24V了..呵呵.直接把屏升压IC搞坏了白屏.

网友:
我给你配插图

网友:
学习了 下次遇到这种情况就可以参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