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碁]
明基g2000wd不开机

楼主(2014-07-02):
接一个明基显示器,g2000wd型号,按开机键没反应,测了高压区,高压区变压器没有输出,请问如何处理?
不开机

网友:
电源版5V待机电压正常不

网友:
没有5V电压输出,初步检测应该是高压的逆变电路损坏,就是不知道哪个原件坏了,集成块的电压应该也正常,型号1203p60

网友:
把 5 V 12 v 负载都断开 看看 供电恢复没有

网友:
12V 5V有没短路

网友(2014-08-31):
负载没短路的话换IC试下

网友:
先看看供电,表述不清楚没法帮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