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31T-LM

楼主(2014-07-02):
联想G31T-LM 版本1.0的,进BIOS保存重启,跑D1且复位灯亮,在开的话,需要清一下CMOS才可以开机,每次开机都是,南桥换了。BIOS刷了,还是一样,求大神相助

网友A:
看看主板各个接口是不是有问题 我遇到过一个USB口短路的 也是开机能显示 但是有问题

网友B:
我还有块主板每次开机都要按重启键才能 跑马 奇葩问题没思路

网友:
o0飝兲 -4 严禁灌水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还有块主板每次开机都要按重启键才能 跑马 奇葩问题没思路

无语,把我这块解决了。在解决你那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主板各个接口是不是有问题 我遇到过一个USB口短路的 也是开机能显示 但是有问题

可是他重启就挡D1  复位灯还亮

网友:
可以换个i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