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4H 的机子不触发,请大峡分希

楼主(2014-07-02):
这是一个集成的板子  来是不开机。我一看有代机。我就取下想刷BIOS 我再刷时,清空BIOS时。老是提示错吴。我换了一个BIOS本体、但从网上下了发多都不行。有维修这方面多的。大峡给个IOS吧。多谢

网友:
你看下BOIS由供电

网友:
清空老出错你是用的什么编程器呢,我用过迅维200多的编程器出现过这种情况,其他的要么就是BIOS芯片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