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老的机器惠普6330不开机维修

楼主(2014-07-02):
故障比较简单,也没去找图纸。拆机打各个电感对地阻值均正常,插可调电源开机发现无待机,按开关无效,测量开关有0.5V的电压,接着测量3V、5V电感 电压均只有 0.5V左右 ,马上检查TPS51120的22脚 竟然只有0.8的电压,见下图:由于没有图就手绘的大家凑合看。

问题出在这里就从电源开始检查,测量Q19的源极19V电压漏极没电压,很明显控制Q19栅极的电压无效。见下图:

接着检查信号来源,查到U23(LM393)的第7脚,测量LM393的5脚电压为19V,6脚6.3V,可以看出5脚电压不正确,5脚电压经过图中的电阻分压应是5.8V左右,测量 R1142,R1143,R1144三个电阻的电压都为19V 。故此怀疑电阻问题,足个拆下测量均正常,这下LM393坏的可能性就很大了,找到一个LM393换上,测试机器,电流几次跳变后亮机,维修结束,装机交付客户使用。很简单的故障,发上来只是分享一下维修思路,机器也够老的了。

网友:
故障:比较器损坏造成公共点电压没有正常输出。

网友:
比较器损坏还是好修点的。

网友:
没有图纸都这么快给你修好。。可见经验深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