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体机电源时正常,时不正常,正常有时候可以用1-2天

楼主(2014-07-02):
一杂牌21一体机,电源有时候正常,有时候不正常,不正常的时候短接开关线,风扇动下就停,拆开修的时候在测试有好了,正常用1-2天,又突然开不了,这个是什么问题,晕,怎么我老是遇到这种怪问题啊

网友A:
电源用久了易出现老化,电容不良鼓包的现象可以拆出来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源用久了易出现老化,电容不良鼓包的现象可以拆出来看看。

电容没鼓,没漏液,拆开看过了的,板还挺新,没什么灰尘

网友B:
提醒你注意两点,一是电源过压保护电路部分,二是负载部分,不知你拆开修的时候是不是切断了负载?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提醒你注意两点,一是电源过压保护电路部分,二是负载部分,不知你拆开修的时候是不是切断了负载?

没有接负载,正常的时候电压输出正常

网友:
我也 有一块   没有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有接负载,正常的时候电压输出正常

所以你重点查过压保护电路是否误动作?还有负载是否因过热造成的关机。

网友:
接不接负载都是一样的,所以跟负载应该没关系,过压保护查哪里LM339及外围吗,怎样判断他是否误动作呢

网友D:
测量一下339的各脚电压再发上来,或者在论坛找一下就有339正常时电压数据。顺便问一下如何判断是电源出故障导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测量一下339的各脚电压再发上来,或者在论坛找一下就有339正常时电压数据。顺便问一下如何判断是电源出故障 ...

好像这个不是用的339组合IC,具体忘记什么IC了,明天拆开在看看,因为电源接不接主板或者负载一样是这个问题

网友:
大部分是电容失容引起,特别是小电容,注意靠近散热片的地方。

网友E:
            一体机散热设计大多不太好,夏天长时间运行机壳内温度很高,杂牌机这个问题更为突出。在确定不是主板问题的情况下,据你所描述的时好时坏现象分析,不一定是元件损坏,多为电源部分大功率元件的热涨冷缩原因致引脚脱焊。拆出电源板,用放大镜检查焊点补锡。杂牌机的工艺质量差,这种问题是很常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一体机散热设计大多不太好,夏天长时间运行机壳内温度很高,杂牌机这个问题更为突出。在确定不 ...

已经全部检查过几遍了,有些还加焊过,电容也全部检查过,也没发现问题,应该不是虚焊很电容的问题

网友:
电源出现这种情况很少见。
很可能是主板的问题,主板出现这种情况十分常见。

补充内容 (2014-7-5 11:34):
如果确定不是主板问题,很可能是电源板线路腐蚀严重或象主板一样线路接触不良。

同意楼主: 0.0 反对楼主: 5.0
同意楼主: 0 反对楼主: 5
XD没看清楚描述,电源不接如何负载也是一样的情况

网友F:
这种故障比较讨厌。建议反复测量几个关键点,比如驱动ic的电源,输入,驱动输出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种故障比较讨厌。建议反复测量几个关键点,比如驱动ic的电源,输入,驱动输出

是啊,搞了几次,现在都无从下手了,有时候准备搞的时候,他一直都可以,准备用他的时候他又罢工,郁闷

网友:
在弄的也是这个样,准备再检查电客及次级元件

网友:
看看肖特基和输出电容

网友:
建议检查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