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80 LG4858L 11326-1 独显

楼主(2014-07-02):
(图片)

网友:
这张照片是客户拍给我的,问我还能不能维修,我说修修看

下面是我简单处理后的照片。

这是修复后的照片,就换了一个管子和一个电阻。

网友A:
1、首先客户打电话给我,问我主板价格,我想都没想直接报价950.(是同行,就是地县经销商,价格还可以吧)
2、接到机器,通电,大短路(也称大电流)
3、拆机测试,没量出短路地方。(我一般修大短路方法就是,去掉内存,CPU,只要裸板测保隔管子,在测各个大电感,只要没量出短路,就进行下一招,电流表电压调至0V,然后主板接通电源,慢慢调上去电压,电压调到5V的时候就开始大短路,那就一顿乱摸,看看摸着哪里比较刺激,就对哪里下手。果然摸到给力的地方,就是PU4403,如图可知,是个双mos管子,

看图纸测量,确实2、3、4、10这个脚与8脚短路了,)
8脚到5、6、7脚好着呢,那也不行也要换,找一样的管子换上,测试不短了,然后在把电压调回0V,在开始,电压慢慢升起 直到19V,待机电流0.006,短路修好了)
4、那就装U开机测试吧,短接BTNCN1的第2脚KBC_PWRBTN#,开机了电流0.253不动了,摸桥烫手,难道桥坏了,(当时就想换桥,谁让在备货全呀,好多都吃亏在这,这个时候都不知道量量有没有CPU供电,想想真傻,不知从哪来来灵感了,想到去补焊进液的原件了,首先就拿PR4216下手,
竟然一烙铁下去,掉下来了,仔细看一端直接腐蚀,那就换个10K的电阻吧,换上后通电测试,电流慢慢跑上去到1.3左右,感觉亮了,接屏,没反应,外接显示器也没戏,这咋整呢,难道显卡虚了,不应该,换内存,没戏,换CPu亮了)
5,这也就算打完收工了,给客户报价维修(帖子写了这么长纯属瞎猫碰上死耗子,又丢人啦)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图纸和维修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A:
1、首先客户打电话给我,问我主板价格,我想都没想直接报价950.(是同行,就是地县经销商,价格还可以吧)
...

可惜了,维修的帖子怎么放到这里了?

网友:
这个图纸是什么芯片组的?

网友(2017-07-07):
进水的  有时候比较好修            就是比较浪费时间

网友(2017-08-11):
我的也是进水了需要图纸,希望楼主可以知道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