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80不开机维修,同行们以免走弯路

楼主(2014-07-02):
此机没有图纸,三代I3的,还是看网上参考V480的图纸,此机版号是lg4858mb 11252-1,首先这种新机同行们应该都是初次接触,毕竟是12年九月份出厂的机器,维修经过,当然都是以后同行们维修主意的细节啊,不能乱搞,幸亏我这有个好的G480的机器,来做系统的,我把他拆开对照着修的,这个机器待机是0.07然后3秒左右待机为零,其实这是正常的,EC关闭15脚S5_ENABLE使待机3V5V断开,当然待机芯片的LDO还是一直产生的,而且还关闭到南桥的PM_PWRBTN#这个高电平信号,按开机键时才会产生。这点同行要注意,不要盲目去修去刷BIOS,我这个机器的毛病其实很简单,就是前面的弯路走弯了,要不然拆个好的G480的机器照着修,估计真的难修,插上可调电源,电流由0.07归零,按开机键电流又从零到0.07了,松手又电流又归零,查EC工作条件都正常,按开关时,EC也发出了PM_PWRBTN#到南桥,这个PM_PWRBTN#在待机归零时会变成低电平,按开机键后才会变高电平,经测南桥没有返回PM_SLP_S4#,测南桥工作条件,短接晶振1脚和2脚时机器上电,到0。13左右时掉电,因为没有上CPU,换晶振无果,把谐振电容和电阻全换掉,机器正常上电。

网友:
沙发~楼主的维修技术不错,维修思路很明确,简单明了~

网友:
待机电流确实这样,今天修了一台,但是触发的时候不耽误,待机电流由0.006掉到 0.000,按下开个一样触发

网友:
学习了,好一个维修思路!

网友:
唉 越来越难修了,厂家不放图纸出来,大家也只能瞎猫抓老鼠了啊

网友(2016-10-06):
嗯,有可能是这里问题,但是RTC-VCC电压,有时你洛铁碰到晶振正常,

网友:
我的换了,不行啊,问题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