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默生 UPS 爆管 修复过程

楼主(2014-07-02):
图纸纯手绘 求加分 稍后上传个人分析 工作原理及 故障现象及 修复过程

网友:
图片 本来想放 百度空间外链 清晰些 结果.......哎  http://xiangce.baidu.com/picture/album/list/21aad40345034e6fe940c1a2ea415b9e01df3f11#pic  高清图片地址

网友:
大哥。图出问题了

网友A:
商家送修艾默生 US11TPLUS-0010型号UPS 故障是 通市电有输出 断市电 无输出 拆机 发现 电感L7前面的保险爆掉判断有严重短路故断电 (电池12V*3)检查  简单测出Q7 Q8 (5N120BND)D10 D11(RHRP8120)击穿短路导致保险管爆掉  直接全部拆掉 因不知道此机工作原理  查无图纸 准备换板 无奈找不到货源 只有耐心修复了  跑线路半天得出上图  在心里有了大概电路设计布局 遂画出草图  准备接电池测各个关键点电压  情况却相当糟糕 一股乌烟冒起  还有大短路 直接把电池插座烧融化了 还有多几个插座能查   先放一边查找短路 测出Q2Q4Q3Q6(IRF3710) Q7 Q8 D10 D11四颗逆变功率管击穿短路 链接G 极的SG3525AN 也爆掉了 手上无件 只有订件维修了 遂直接报价 然后调件 三天后到件 装上SG3525AN   和Q2Q4Q3Q6 顺利开机  36V逆变成正负300V 却无220V 交流输出 10秒后自动关机 就在关机的瞬间 又是啪的一声 Q2Q4Q3Q6 又击穿了 这回还好SG3525AN相安无事 IRF3710就这么多烧了就没了   只好找6N60C(修逆变器剩的) 测试一下 看能不能用 装上 很顺利 开机 自动关机 无事 敢情逆变回路应该是没问题了(能你逆变出正负300V)  现在解决自动关机的问题自动关机   怀疑是逆变之后无220V交流输出杯检测到 导致保护性关机 遂查220的源头 跑线路得知220V 交流时Q7Q8 轮流工作产生 遂测Q7Q8  G 极无波形 往前跑线路到直流转换交流驱动小板 G极 链接两颗 8脚光耦(AT350V)两颗光耦各脚阻止 对比 不一致判断光耦损坏  继续调件等件(这回下血本了四个光耦 顺便带8课IRF3710) 三天之后到件 直接换下两颗光耦开机 机器接插座220V  出来了 接上936 能正常工作判断机器正常 不是虚电压 也不再自动关机了  关机断电把6N60C换回IRF3710  十分钟之后继续 差点 法克 看啊燃了 燃了 他居然 燃了 那四颗IRF3710燃起来了  卧槽  吓死我了赶紧断电  管子全都只剩下个脚脚了  全部拆掉   直接不开机了 显示屏都不显了(中间过程是一个整整的下午)中间过程我就不打了 直接说结果吧 换回6N60C 不开机是电源转换模块36-12v的UC3845 挂了 找了一个TL3845 换上 好了
   至此 整机修复 换的管子装了一杯子  我擦 太操蛋了    供给我的电脑 不通电  能坚持10分钟 没断电 就没测试了电池了   现在发帖的电脑就是挂在这个UPS 上的  一晚上了 温度正常 算是稳定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商家送修艾默生 US11TPLUS-0010型号UPS 故障是 通市电有输出 断市电 无输出 拆机 发现 电感L7前面的保险爆 ...

首先祝贺你成功修好了这个电源,虽然修复过程是痛苦的,但结果是好的。
有一事不明,既然都已经大短了,为什么不在保险处串灯泡呢?有短路不至于烧这么多开关管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首先祝贺你成功修好了这个电源,虽然修复过程是痛苦的,但结果是好的。
有一事不明,既然都已经大短了, ...

这个是UPS  逆变供电公的36V 接灯泡直接就不能工作了 用可调最高30V  开机报电压低自己就关了  我的方法是直接用一个变压器24V 整流路滤波之后30多V 然后串可调电源 (调成几V )顺利开机  能逆变 但是不能转换 只要转换电路一工作 就直接可调过流保护了

网友C:
烧了好多驱动管,维修成本太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烧了好多驱动管,维修成本太高了。

只要有的赚 就还是值得修修

网友:
烧了这么多管子,需要花不少精力

网友:
不是很明白,是不是说3710的质量差还是参数不合适,老烧3710?

网友D:
之前修个UPS收了80大洋,你这个能收二百大洋不?

网友:
引用 网友D:
之前修个UPS收了80大洋,你这个能收二百大洋不?

这个 直接报价300多 商家那边估计加100多 到客户那400-500

网友:
烧得可真够厉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