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0 0210:stuck key A1键盘报错

楼主(2014-07-02):
       前几天修道一台E40 的机子,0210:stuck key A1应该是键盘报错,所有的键盘都不能用,从网上订了一个键盘回来,这个键盘真TMD 的贵,200多人民币,贵的要命。
       今天键盘回来了,换上去还是键盘报错,不应该啊,这应该是键盘的问题,难道键盘买回来的时候是坏的,不上键盘还是键盘报错,看来不是键盘的问题了,感觉EC有问题,换了个EC还是报错,最后看到键盘接口有成排的排容,那风枪取下来后在上电,键盘不报错了,可以正常进系统,装上键盘都没问题。
        最后问下,我把排容都取下来,不会影响键盘的使用吧,排容是滤波用的,拆了真没事吗,如果没事的话那为什么厂家还要往上撞排容了,不明白啊 ,高手说下

网友:
一般来说是没有问题的,不放心你可以测机测久一点

网友:
我以前修过一个华硕的本子,是键盘个别按键不能用,确定键盘好的,实在没招修复的时候接到一台基本相同的机器,拆开对比维修,后来接到的板子键盘接口没有排容,有问题的机器有排容,把有问题机器的排容去掉,机器修复,两年多了也没见返修

网友:
既然装了 肯定是有用的,只是拆了影响也不会很大  可以用。

网友: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了,拆开不报错装上机报错

网友(2014-09-20):
今天修了一台,开机提示电源问题和键盘问题,更换它们OK了

网友:
这个问题 我也遇到过一次 没有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