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开机键风扇转一下就停,屏幕闪一下

楼主(2014-07-02):
小黑sl410k,以前进过水,现在按开机键的话 ,开机键亮一下,光驱灯亮一下,没办法开机,硬盘灯不亮,,cpu风扇转一小会,然后停住了,偶尔屏幕还会闪一下白光,不是每次都会闪,,,,有时候也可以开机但是机率很小,开机进系统桌面一会就会自己断电.请问这是哪里坏了

网友:
说得太单间了,没法回复

网友:
这个真帮不了你

网友:
主板故障。。拆下来修吧。

网友A:
不亮的时候看下电流的跳变,是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亮的时候看下电流的跳变,是多少

我不懂维修,就是想知道坏了啥

网友:
主板坏了,进水的看看还有腐蚀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