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秒杀ECS G41T-CM3 V1.0不跑码

楼主(2014-07-02):
主板型号:G41T-CM3 V1.0
故障现象:有复位不跑码
故障分析:量全板供电时钟复位都正常、接下来就要查总线和BIOS了,先刷了BIOS没效果,上灯座一看有个灯不亮
打值发现标号为A18这根地址线对地值变大了,并且压一下CPU座这个值又会有变化
对比A12地址线应为240多
A18这个点是CPU到北桥的地址线,此时没有武断的判断是北桥和CPU座的问题,据经验精英的主板喜欢断线,上铜刷跑出A18连接板背面的这根点(下图红圈圈中),仔细观察这个锡点有点发黑
刮开焊点量2端有18的值,正常应该直通的
原来是断线了,马上抽出吸锡线把焊点2端补好了
再上电正常跑完代码
亮机
结论:CPU到北桥的A18地址线断线,造成不跑码

网友:
大神维修很细心啊,新手学习了,收益良多

网友:
查地址线的水平就不是一般人了

同意楼主: 5.0 反对楼主: 0.0
同意楼主: 5 反对楼主: 0

网友:
我不大同意10楼意见,其实断线补线的维修,返修率是不高的!!返修率比较高的一般多是桥加焊的问题……

网友:
会员 912911 + 3 赞一个!

网友A:
这都被你发现了,你太不厚道了o(∩_∩)o 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都被你发现了,你太不厚道了o(∩_∩)o 哈哈

精英G41只修到这一片,G31倒是很多

网友:
修东西还是认真慢慢有时间修好

网友:
楼主维修的够细致,非常细心

网友:
行啊,这也能修好,谢了

网友:
你怎么知道a18是北桥到cpu的?

网友B:
大哥,小心点吧,这种板后患无穷,很快你会发现它还会回到你手里的,其实这种是通病了,彻底的解决不容易啊

网友:
精英的主板爱断线,记住了,多谢版主的维修经验。受教了。

网友:
刚昨天还碰到一个映泰P41D3的,上到DDR3_B1的内存槽上去就挡E1,另外一个槽就正常点亮,不正常的槽条件我能查到的都正常内存复位也有1.6V,但是就是挡住,我没有打值卡,同行拿过来的板子,叫我换内存槽,我去,我老实跟他说我内存槽换过一次,但是失败了,他说我技术不行,好吧确实换内存槽我技术真的不行,但是想想同行的板子换槽子?我想我的脑袋瓜没有被门缝夹,没有打值卡和假负载不然可以测测数据地址是不是断线了,看没有看到

网友:
楼主真的很信心,很适合我这样的新手学习,。像我们这种可能就直接加焊C PU座了

网友:
这一类问题.要够细心才行

网友:
你这秒还真秒上了。

网友:
这都被你发现了,如果我的话我会修桥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大哥,小心点吧,这种板后患无穷,很快你会发现它还会回到你手里的,其实这种是通病了,彻底的解决不容易啊

难不成换片新的?那还要我修干啥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难不成换片新的?那还要我修干啥

当然不用换新的,这种我修了很多了,但是用几天就返修了,因为下面有积水又腐蚀了,线又断了,最后还是修好了,不知道能用多久

网友:
引用 网友B:
当然不用换新的,这种我修了很多了,但是用几天就返修了,因为下面有积水又腐蚀了,线又断了,最后还是修 ...

多坏几次,多收几次钱就是的

多收几次钱

网友(2014-08-01):
估计是针测点与线路发生氧化 导致断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