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楼主(2014-07-02):
P5P41T USB过流报错,提示15秒关机,请问这是什么问题,真的没招了,USU接口的原件都换的差不多了,另外进步了BIOS设置。

网友:
查USBOC#信号

网友:
论坛里边看了说华硕的板子822排阻坏的多,你多量量桥旁边的822排阻吧,我也修到过几块822排阻坏的引起15秒报错的华硕板子了

网友:
坛子里 有些这中现象的 写得很好明了的 分压也有可能的也有可能不是822排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