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K42J不开机

楼主(2014-07-02):
今天接客户送修的ASUS-K42J 笔记本,客户说不开机. 拔掉电池,待机正常,有3v 5v待机电压,查开关也有3.3V电压,按开机无反应,查EC的工作条件都满足,待机的芯片电压 信号无异常。在论坛里看了下,有说南桥坏的会不触发,试着按了没反应,想想会不会虚焊啊,拿风枪在南桥核心的部位加热下,测试通电可以开机了,反复试了几次,发现南桥冷了不开机,迅速果断的加焊南桥,再次测试一切正常!

网友:
楼主,这种情况应该不是南桥空焊导致的问题,但愿不返修就好

网友:
HM55桥温度本身就高容易出问题,楼主又捡钱了。

网友:
钱到手了就好啊

网友:
我有台华硕K42J(H65M主板)的开机没显示,试了好多方法,都没效,换显卡,刷BIOS都没反应。客户送来话清完灰就无反应。开机通电没显示。

网友:
搞定了,就按南校坏的收费,不要怕返修。

网友:
你是加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