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 电容短路 不用烧鸡的解决办法 !

楼主(2014-07-02):
     关于 电容短路 不用烧鸡的解决办法 ! 本人菜鸟,纯属经验之谈,勿技术可言,高手请勿喷血!
每次修笔记本,有的短路,有电容短路造成,一般用烧鸡法。找半天,风险有大,碰到不是很好找的,还要查半天,经过观察找出的短路的电容,基本大多数有一个外表特征,就是电容表面,下面,侧面,都有轻微的裂痕,轻微的破损,用小电灯 查找短路的地方,基本上都能找出来,有图为证,以免烧鸡把问题扩大!
以上纯属小弟经验之谈! 这只是我修到过的 ,也有外表看不出来的也有!!!!

不过有些机器主板脏死了,靠看也难找,我觉得应该先看,不行在烧机。
图片太不给力了,

网友A:
同意楼主,每次烧鸡出来大概都有这个特征,但是不烧鸡不好找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同意楼主,每次烧鸡出来大概都有这个特征,但是不烧鸡不好找啊

好找,我每次都找出来了,今天才找出来一个,联想 昭阳E43L 开机上点短路,烧鸡不好试,用小电棒,找阻值小的电容 ,几下就看出来了!也不用到处摸!昨天修一个联想的一体机短路,也没烧鸡,用小电灯很快就找出来了!

网友:
这个对视力跟灯管要求高

网友:
那要多大的耐心啊,主板上那么多电容,拿个放大镜一个一个观察裂缝

网友:
我每次都用烧鸡 靠眼睛看的话估计会找半天

网友:
楼主比较细心,外观有的确实能看出来。。。

网友:
还是要对着图纸排查是吗?

网友C:
没有这方面的经验,烧机习惯了

网友:
我一般都 是烧机

网友:
看得出来楼主绝对细心,陶瓷电容吗损坏肯定会有特征的。多谢楼主。

网友:
先看一遍,不明显再烧

网友:
我一般主板大短的,看不出来直接烧鸡,省时间,温馨提示,烧鸡有风险,操作须谨慎,小心被烫手哦

网友:
你这方法还不如用烧鸡法,不会扩大故障,只要把电压电流调好

网友:
还不如烧鸡法,效率极高

网友:
这个一般都是先找把  找不到再烧鸡  直接烧鸡  也太直接了

网友:
一般是先用肉眼观察    找不到再烧鸡把

网友:
楼主的方法确实蛮好的,虽然可能会要多点时间,单安全系数高啊,烧鸡烧不好的话问题扩大化了,花的时间会会更多,浪费时间和材料,算起来成本就更高了

网友:
是不是需要放大镜啊

网友:
问题是一有些会眼睛看不到的  烧机电流从小开始,还没出过问题 就是那个可调电源经常要换电阻麻烦

网友:
短路的我一般先观察个30秒,再烧机;很快搞定

网友:
这个得需要时间了,不是电容呢,还得看电阻,mos管。

网友:
电容表面,下面,侧面,都有轻微的裂痕,轻微的破损。好方法,好办法,谢分享。

网友:
貌似楼主很牛啊

网友:
外观法是我们将思路缩到一定的范围,再用放大镜观看,不是满板看。不需要更多时间。

网友:
多谢LZ又提供多了一种检测方法

网友:
这就是烧鸡前的必备! 我都是先看,看不出来就烧

网友:
坏的多是这种独石电容。多数的还是看不出来

网友:
综合应用吧。前天有个钽电容短路,烧都少不出来。外观无损坏无变色等特征。还是挨着拆出来的。

网友:
这只是其中一种方法 有的即看不出来也烧不出来 短到0的 只能一个一个拆

网友:
烧鸡快 啊 ,这么多的电容去哪里去找啊,在说找半天 ,不是电容不亏大了,楼主很细心

网友:
一般情况下不好看出来

网友:
lz是人才 这都可以

网友:
lz好友耐心啊。那么多电容找。

网友:
烧鸡需谨慎!也有风险,一般裸板烧,

网友:
这样也能修好啊~~~~~~

网友:
不一定哦。有很多没有的。这种情况,主要是 先观察主板电容。看出来最好,看不出来,要测各电感,有无和保隔的相似阻值。有电容也有场管。电容的对地,烧机器不影响。场管的危害很大。

网友:
微短烧不出来。评价完毕。

网友:
楼主比较细心,外观有的确实能看出来。。

网友:
电容表面,下面,侧面,都有轻微的裂痕,轻微的破损.谢谢经验分享,电脑维修,不再难。

网友:
要是能看得出来,谁还会用烧啊,先看是第一步

网友:
确实不错的方法,但是就是实施的时候比较困难,电容一个一个的看有没有裂缝,不好弄啊

网友:
谢谢楼主,是个有电容有变化个,

网友:
楼主这图片要是再清楚点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找,我每次都找出来了,今天才找出来一个,联想 昭阳E43L 开机上点短路,烧鸡不好试,用小电棒,找阻值 ...

小电棒?? 是专用的?? 还是普通的

网友:
修电脑嘛就是一观二看三察真看不出来烧就行了

网友:
那么些个电容慢慢看吧,焼习惯了

网友:
好是好,但是时间要长啊,慢慢找的,视力也要求高啊,不然每次都这么找,对眼睛可是个累活啊,但是也是一个选择。

网友:
是这样的,仔细点能看出来

网友:
确实可行的话,倒是一个好办法。

网友:
先看再烧鸡  不行再所

网友:
楼主这种也可以,但我觉得烧机要快点

网友:
LZ只能说对一半,有些短路是看不出来的!而且用烧鸡大法单烧一路供电,只要控制好电流表的微调按钮,基本不会扩大故障,效率也更快

网友:
还一种方法就是观察下,电容的颜色的,,如果是短路的有可以会黄一点的。。。

网友:
烧机   会不会把桥显卡  烧坏啊

网友:
这个办法行不通 又不是一定电容短 也没法确认  再说3V短路你整个板去找?

网友:
烧机发就怕烫手啊  不过我觉得不会扩大故障

网友:
观察法只能解决一部分,还是烧机法好。

网友:
以前碰到过一个直接碎了的  1分钟查出问题 半小时搞定

网友:
烧鸡还是好多啦

网友:
眼睛好的都不用烧机的

网友:
用烧鸡法需要注意的是该用多少电压去烧,电容短路的像陶瓷电容黄色小颗粒是可以看得出来,钽电容,芯片等的短路很多时候你是看不出来的

网友:
能详细点吗?看不懂?

网友:
额,这要是不确定到哪项供电,全板电容该有多少,眼睛不看花。。。同学们,你们有那么大的耐心用小电灯去找么。。。。

网友:
这种方法比较安全但也有局限性。

网友:
恩!主板上面有几千个贴片元件呢!楼主按照你这个说法有的找啊!眼睛都会找瞎滴呢!还是用烧鸡大法好呢!小电压大电流很快滴呢!

网友:
如果每天维修多的话 根本用不到的啊

网友:
今天就碰到个大短的板子。我还专门看了好久 都没看到电容有什么不一样。当然除了颜色。

网友:
感觉比烧鸡费劲呢

网友:
嗯 确实是,不过比较费劲,除非确实不好烧出来的才这么慢慢看

网友:
效率低啊,这样查很久把

网友:
一般没那个耐心慢慢看

网友:
我老板电容坏的也看得出来,但是我不行啊,以后好好观察

网友:
我一般都 是烧机.

网友:
问题是那么多电容,一个一个看,眼睛不累吗

网友:
烧机可以限流,这样就可以

网友:
有的不好看出来啊

网友:
直接烧鸡,省时间

网友:
我一般都是先找把 找不到再烧鸡

网友:
一个个找很慢吧!一般19V的电容都很多啊!看来得有很好的耐心啊

网友:
我一般都用烧机的方法

网友:
。。。。。。。。。能看出来的还用去烧?

网友:
我一般就是先肉眼看,还是很多找的出来  个别的还是不好找

网友:
我一般都是先找那种电容发黑的  先翘起来试试  最后实在不行 了再烧鸡

网友:
看得出来楼主绝对细心

网友:
   先看看板子 如果不好就用烧鸡法

网友:
其实烧鸡也不是很难的事

网友:
发个坏电容的图片看看

网友:
小哥,眼力很好啊 ,

网友:
有的是能看出来,但很少,还是烧J法来的直观些

网友:
一般都是先看一遍了,再骚 注意电流很少出其他问题

网友:
果然好用!!!!

网友:
长见识了学习了

网友:
要是眼神不好  这招还学不了

网友:
干我们这行一定要心细

网友:
我就是确定电容的事,就直接插电源限流烧鸡

网友:
四眼仔一枚,眼神还是不怎么好。。。这个方法有困难对于我

网友:
我入行学的第一个技术 就是不用烧鸡 看出来是那个电容短路。那是3年前的事情了,   第一次找花了很久也没有找出来  慢慢的 就很快了  有些明显的   都用眼睛秒杀啊。哈哈

网友:
什么情况是电容短路?视力要求高

网友:
这个方法有利也有弊。    毕竟拿个放大镜去找  太麻烦了 烧鸡比较实际。。  电流调好 一般不会烧出问题

网友:
也是一个好办法,现在的烧鸡法。完全短路,根本烧不出来。

网友:
还是有遇到烧不出来,外观也看不出来的,不过很少

网友:
估计只能用放大镜  才有可能会看的出来吧

网友:
我也有一个太阳能充电小灯,挂在钥匙上我的神奇,用了无数次了,屡试不爽。。

网友:
也不是所有的都能看出来的

网友:
有人问什么样的小电棒就这个,

网友:
说的太好了可我要备个高倍显微浚

网友:
太考验眼力了,我是近视啊

网友:
一般都是肉眼先看吧,谁会上来就烧鸡打法
至少还要打下公共点的阻值 确定是保护隔离之后还是之前吧

网友:
烧鸡也好啊

网友:
烧鸡比较快,只要电流控制好,是不存在危险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找,我每次都找出来了,今天才找出来一个,联想 昭阳E43L 开机上点短路,烧鸡不好试,用小电棒,找阻值 ...

开始看你说这小电棒差点想歪了,哈哈。。还真不知道小电棒怎么用

网友:
19v电容怎么烧都没事

网友:
你丫的,电容那么小又那么多,烧鸡大法还要找很久,找出短路的当然灯一照一眼就看出来了,但让你从上百,上千个里面拿灯去照,你照我试试,运气好不算

网友:
实际上我觉得烧鸡来得更猛烈一点。。不过楼主的提议很好

网友:
个对视力跟灯管要求高

网友:
都同一个电路上,所有电容阻值不是一样吗都对地了

网友:
我烧鸡 从未把主板问题弄大过,受伤的却一直是手

网友:
一般都是先扫一面 确定看不到 在烧的

网友:
这种有遇到过,一般电容表面很明显了。大部分还是用手摸解决。

网友:
这个倒是很考察视力,只要细心就可以。

网友:
说到烧鸡.还真是人人会烧.都有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有这方面的经验,烧机习惯了
我一般都 是烧机

网友:
如果是电容短一般对地值是0吧

网友:
楼主说的有道理 不过主供电的电容短路的话就比较难找了,上次我也是观察后发现一个电容底部有点变白了,不用烧机的。

网友:
烧机大法速度快 但是有时候避免不了烫到手啊

网友:
先看一遍表面 没有找到就只能烧鸡了 不过同意楼主 绝大多数是可以看出来的

网友:
拿放大镜配合,效果更佳

网友:
果断烧鸡,,,,,

网友:
确实是这样。每次烧鸡找到的电容都是外观漏液什么的,但是有的板子电容太多了,不好找啊

网友:
大多情况都是先看外表

网友:
电流放小点 烧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
楼主眼神真好

网友:
对,一般都烧鸡。。

网友:
请问什么是小电棒

网友:
烧机把电流调好!一般不会扩大故障的!我一直坚信烧机是我要走的到路!

网友:
烧机快点,也不会扩大故障啊

网友:
这个对眼力细心要求比较高

网友:
这外要细心看哟

网友:
MOS短路就不好看了

网友:
多一种办法也不错,偶接了

网友:
烧鸡大法很省时间。

网友:
先找,找不到再烧

网友:
看得清吗?

网友(2017-05-17):
这个其实早就发现了。但是有的电容坏了是看不出来的,还是烧机来的快些,电流电压都调低一点,烧机的效率高很多

网友:
一个一个看 就蛋疼了!!

网友:
以前,我是烧鸡,现在也靠找

网友:
限压或限流烧,不怕

网友:
还是先观察,后烧鸡。

网友:
这个方法不一定 都能看的出来,用小电压大一点的 电流 也可以

网友:
我一般都看不错那个电容坏 除非很明显

网友:
有的能明显看出来 有的电容就看不出来的 烧机把电压控制好就行

网友:
内部漏电者还是难看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