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嘉电源有待机,短接绿线电压能拉低,无直流输出。

楼主(2014-07-02):
航嘉电源有待机,短接绿线电压能拉低,无直流输出。494第8和11脚短接绿线后电压1.5v,主变压器次级有20v左右交流电压,但是经整流二极管后无直流电压。整流二极管取下测量正常。求高手指点!!

网友(点评):
494的4脚在短路ps和地时电压多少v,输出滤波电容更换了吗

网友(点评):
是否是滤波电感没有焊好

网友:
检查494的8、11脚相连的推动三极管的C极输出是否有变化(短接前后)、电压是否一致,如正常则继续查主开关管(B极限流小电阻阻值)及其加速小电解电容

网友:
交流20V?是指的辅助变压器次级么?那个是高频,表不一定测得准。5V SB带负载(10欧电阻)看一下是否正常?辅助电源供494的那一路断开和494的连接,看电压是否正常,最好带一个负载,100欧左右的电阻即可。

网友:
494供电电压是多少?

网友:
主变压器有交流输出是否可以说明开关管已经正常工作了呢?直接测量整流二极管负极都没有直流电压,和后面大水泡及滤波电容关系大吗?

网友:
次级整流二极管有很多,都测量过了吗?
+12V通常是快恢复二极管,其他都是肖特基二极管。
要仔细查看。

网友:
看看后级滤波电容

网友A:
为了能表述清楚,借用网上的一张图片说明一下。短接绿线开机后图中D13,D14,D15的正极都有25V的交流电压,负极却没有直流电压输出?D13,D14,D15拆下测量正常。顺便说一下这个电源的D13,D14,D15是3对二极管组成。

网友(点评):
测地线与d13、14、15的正极是否有交流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了能表述清楚,借用网上的一张图片说明一下。短接绿线开机后图中D13,D14,D15的正极都有25V的交流电压, ...

测地线与d13、14、15的正极是否有交流电压。测量各路输出的对地电阻

网友:
后级有否短路,看电容容量,测d13、14、15的正极是否有交流电压,可以换管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