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帮我看看这片驱动板是什么板,用什么资料写

楼主(2014-07-02):
我本来是一个维修台的点机用的笔记本普屏,原来用的是乐华方案rtd2120L,rtd2025l。最近驱动板坏了,去买的时候跟老板说要一片通用版,1024.768的14寸笔记本普屏的,他就那了一片给我。我看方案是2120l,2025l,拿回来刷乐华通用14寸普屏,1024.768的,开机就只看见好多色带,一竖一竖的。应该是资料不对,这版不是乐华的吧,是什么板,要刷什么程序?

网友A:
第二张图片太模糊,拍照手不要抖啊,其他时间可以抖,重拍吧,还有你确定你14的屏是1024×768的?那么珍贵的文物哇!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二张图片太模糊,拍照手不要抖啊,其他时间可以抖,重拍吧,还有你确定你14的屏是1024×768的?那么珍贵 ...

模糊不要紧吧,都说了方案是rtd2120L,rtd2025l。以前用着的,确定是14寸1024X768

网友:
自己顶,没有见过这个是什么厂家的板吗?

网友:
找卖板的老板要程序 ,  现在这么多厂家生产 板子,

网友:
楼主用什么编程器刷的,如果是乐华驱动板专用编程器,能刷上说明方案没错,可能是程序不对,换一个屏接口和分辨率一样的程序试试,还有屏主供电别弄错了,看你的图是5v,一般14寸屏是3.3v的。

网友:
可用乐华的刷

网友:
乐华的刷了,只显示一竖一竖的色带

网友:
应该可以用乐华20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