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理一下今天修的让人郁闷的华硕K41

楼主(2014-07-02):
今天早上接到的华硕K41一个上午才搞好,问题倒是不大。故障客户也描述不清,索性就不问,试机不能开机,开机就断。拆开机器:看到机器里面很脏,看来好长时间没有清理了,先清理了一下主板。清理干净后开始测量各电感对地阻值均正常,公共点的对地阻值也正常,上电没有3V、5V,为什么没有呢?看图纸是由RT8206AGQW控制的。见下图:

接下来测量RT8206AGQW的第6 VIN没有19V电压。见下图:

经过跑线路找到R8114这个0欧的电阻,经测量R8114阻值无穷大,不管三七二十一先换了再说。见下图:

换完R8114上电测试3v、5v还是没有,测4脚主控制为0点几伏。见下图:

从上图可以看出4脚的电压是由19v经电阻R8126和电阻R8146分压而来,检测者两个电阻发现R8126正常而R8146阻值很小,问题出来了。见下图:

在料板找到1个150k的电阻换上,上电再测3v、5v已出来了,开机电流停在1.08A处不动了,看电流可能是没有过内存吗?测量内存供电的电感果然无电压。见下图:

经检测供电VIN、VCNTL、REFEN均正常。见下图:

继续测量发现VOUT没有输出,难道是芯片坏了,但表面什么也看不出来,用手触摸没有温度,这就奇了要是烧了应该很烫才对呀,没办法换,正好料板有,就拆下换上,上电开机,电流刷刷上去了,接屏亮机。
好了。

网友:
思路清西,过五关斩六将,加油!

网友:
理路清晰,分析得道,不能解决就太对不起辛苦的自己了,赞一个

网友:
现在机器故障还挺多的,不过楼主技术还是不错的,支持一下

网友:
我想~如果芯片内部是开路故障.也许不会烫.说不定连温度都没

网友:
最讨厌的情况就是这样  修了半天结果还有别的问题  待机 内存。。。。。赞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楼主分享,楼主,高手。芯片VIN等条件,分析挺好的。谢。

福昕阅读器吧

网友:
条件满足了,还不出,只能换芯片了,呵呵,如果有示波器会走很多弯路,

网友:
很厉害!

网友:
会员 912911 + 3 赞一个!

网友B:
VCNTL这个引脚的功能是什么?

网友C:
在料板找到两个150k的电阻换上
----R8146坏了,为什么要2个150K电阻呢,难道R8126也换吗。

网友:
思路清晰,分析明晰,处理老道,修复顺利,值得学习。

网友:
没有待机能开机?还开机就断?

网友:
我也纳闷

网友:
问题还挺多啊

网友:
故障不是开机就断吗? 怎么拆了就没有3v,5v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R8146坏了,为什么要2个150K电阻呢,难道R8126也换吗。

ldo开启其实不一定要固定在5v 大点也没事  两个150k分压后是9.5v一样可以开启ldo

网友:
引用 网友B:
VCNTL这个引脚的功能是什么?

芯片工作电压

网友A:
谢谢楼主分享,楼主,高手。芯片VIN等条件,分析挺好的。谢。

网友:
我也想知道

网友:
很喜欢楼主那样的标记出来。

网友(点评):
恩 清晰易懂

网友:
引用 网友D:
ldo开启其实不一定要固定在5v 大点也没事  两个150k分压后是9.5v一样可以开启ldo

这个打错了是1个,打字时没有注意。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楼主分享,楼主,高手。芯片VIN等条件,分析挺好的。谢。

请问楼主这个是什么软件呀?挺不错的。

网友:
提供内部控制电路提供驱动电压。输出电流驱动能力相称的vcntl,VIN应保持低于或等于vcntl。

网友:
引用 网友B:
VCNTL这个引脚的功能是什么?

提供内部控制电路提供驱动电压。输出电流驱动能力相称的vcntl,VIN应保持低于或等于vcntl。

网友:
思路清晰,分析得道 学习了

网友:
150k的电阻怎么会变小呢,呵呵,有点怪。电阻坏碰和多的都是阻值变大,不过这么多问题能一路解决,还是不错的,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