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z460到滚动条掉电

楼主(2014-07-02):
z460到滚动条掉电,进PE没事,风扇都换了一整套还是掉电各位看看吧!

网友:
加焊显卡试试

网友:
加焊显卡和南桥试试!

网友:
加焊显卡试试
---赞成。先用这办法试试。

网友A:
进安全模式,把显卡驱动卸了试试

网友:
先软后硬 ,全都换一遍在说,不行在焊显卡

网友:
先软后硬,或许拆机出来有惊喜

网友:
我觉得不是温度的问题  这种机器 你还是先排除软件部分  不妨先刷个BIOS看看

网友:
我也认为是先软件咯

网友:
显卡问题多些

网友:
CPU供电部分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进安全模式,把显卡驱动卸了试试

现在是系统都装不上,还解压不了程序,你让我怎么进安全模式啊!

网友:
能进PE不能装系统?

网友:
不行拆机看看。有无腐蚀。感觉加载驱动 掉的

网友:
有可能显卡供电

网友:
显卡,有可能呢

网友:
CPU供电有可能

网友:
你不是说能进PE吗?在PE也装不了系统吗

网友:
滚动条掉电一般都是CPU部分出问题比较多。

网友:
CPU部分出问题比较多。

网友:
最后拿风枪加了一下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