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H61 没有 PCI槽。内存报警

楼主(2014-07-03):
问题是内存总线3.3V烧坏了    线路 是在两个D电容的下面 追内存假负载就看到的。上图

网友:
估计内存插反过,把烧的地方连上看看

网友:
接上就好的。遇到好几片了。

网友:
    我修的少  来学下经验

网友A:
台板修的少 价格报不上去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台板修的少 价格报不上去

俄呢呢。 。

chinafixRookie -4 严禁灌水

网友B:
等待大神出现解决。。。。。。。。。。。。。

chinafixRookie -4 严禁灌水

网友C:
估计是烧坏了  把件补上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等待大神出现解决。。。。。。。。。。。。。

大哥 你看清楚帖子没有呀。//我是维修好的 才发图片哦,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估计是烧坏了  把件补上试试

你 是水货吗。  这个是维修好的图片 拿来分享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 是水货吗。  这个是维修好的图片 拿来分享的,。。。

都不说清楚些 你看看有几个都是这么认为的

网友:
学习中,遇到过 刷BIOS好的,而且是读出来的BIOS才行,官网的用不成

网友:
是D电容损坏了吗?能不能直接飞线解决呢?

网友:
小白求教:d电容是什么,电解电容吗

网友:
测内存工作条件。不满足,就修满足。还是不过。刷BIOS。
今天刚修映泰N68主板。内存总线2个。一个正常一个被拉低。
没图,跑线427电阻上拉。 电阻没问题。
继续跑 有个钳位二极管。击穿。导致拉低。
拆了 正常。 还是找料板换了一个。 主板修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