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SL6312与ISL6322能代换吗

楼主(2014-07-03):
ISL6312与ISL6322能代换吗?

网友(2014-08-02):
同问  能代换吗

网友(2014-10-12):
你们换上没有?

网友(2014-12-01):
我试着换了一个,开机就烧上管,没弄清楚就换上得不偿失

网友(2015-11-25):
我也差这个芯片工条件,下管没电压,不会修啊!

网友:
看芯片工作条件啥的对的话应该没问题吧!

网友:
可以看一下PDF嘛,对比一下,便知分晓

网友(2016-09-08):
正想知道能不能代换呢。

网友A:
可以代换,我换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代换,我换过了。

感谢您发帖,提供经验 O(∩_∩)O谢谢您的支持与理解

网友B(2017-04-17):
可以代换,针脚定义如下图相同。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代换,针脚定义如下图相同。

具体自己在主板上试一下就知道啦,有些看似一样但是实际代换不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