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前辈们帮帮忙

楼主(2014-07-03):
我有几块映泰A770E主板(上二代内存)清一色都是同一故障--打开开关能通电(电源风扇转),但电源指示灯(绿色的)不亮,直观现象CPU不热没供电,南北桥温升不明显,我想这应该是这种主板的通病,有没前辈修过这种主板故障,请支个招 是那个地方坏。

网友:
查一下,cpu控制芯片的工作条件,具备了吗

网友:
加焊一下cpu电源管理芯片!

网友:
一点数据都没有,怎么帮你。。

网友:
加焊一下COU核心供电芯片试试

网友:
楼主什么意思

网友:
前辈,该加焊的地方都加了下,这故障都不知道从那下手,你们有碰过这故障的板子吗。

网友:
看看内存电压正常不

网友:
能修,但感觉说了也帮不上楼主。

网友:
先打值看眼,然后各个供电查下。

网友:
你这叫人怎么帮你 供电 都还没差清楚 就光去先看有温度没 起码的内存供电开启没有 你这就现在就只知道一点 板子可以上电 其他无从告知

网友:
说的太简单了   连一点数据都没有怎么给你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