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78GM-S2H主板声卡无声

楼主(2014-07-03):
技嘉GA78GM-S2H主板声卡无声,具体情况是,我装好WIN7后,插上绿色孔耳机能检测到,就是左右声道无声,插别的颜色的用7.1声道检测都会有声音。请问这个情况怎么处理。

网友A:
换声卡。。或者把其它某个声道设置成双声道输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声卡。。或者把其它某个声道设置成双声道输出。。

不想换声卡,就是先把折腾下能不能弄好,大家有没有碰到过这种情况?我是手头没图纸,没办法。

网友:
xp下正常吗

网友:
还没试,今天回去装下XP看看能不能正常工作。

网友B:
到技嘉官网下个win7声卡驱动试试,如果XP也没有声音的话,用USB声卡。

网友C:
是不是:AUDIO或AAFP没接。这是易忘的地方。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到技嘉官网下个win7声卡驱动试试,如果XP也没有声音的话,用USB声卡。

下了,装好后重启,然后识别驱动,然后声卡安装程序跳出来,自动删除驱动,提示重启,然后再开机,再识别驱动,然后再自动删除驱动,再提示重启,这样反复。。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AUDIO或AAFP没接。这是易忘的地方。

请教这是哪个地方?跳线吗?用跳线帽也试过了,还是没有声音。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声卡。。或者把其它某个声道设置成双声道输出。。

请教如何把别的声道变成主双声道?谢谢

网友:
比较麻烦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到技嘉官网下个win7声卡驱动试试,如果XP也没有声音的话,用USB声卡。

已经测试了,用XP也是没有声音的。

网友E:
那你去别的网站下载个声卡驱动。有时候官方的驱动也不一定有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那你去别的网站下载个声卡驱动。有时候官方的驱动也不一定有用的。

已经试了,驱动是对的,现在就是主音量无声,我怀疑ALC889A这个芯片有问题了,我试着插别的几个声道,设置成主声道,都有声音输出,而且这个主板的输出背噪比较大,老是有吱吱那种小声音出来。

网友:
我用万用表量了,这个ALC889A 的35脚和36脚到绿色的主音频输出的通的,中间还有个固态耦合电容,容量10V165UF。

网友:
hao  hao  hao  hao  wo de shi   ACL 662垃圾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下了,装好后重启,然后识别驱动,然后声卡安装程序跳出来,自动删除驱动,提示重启,然后再开机,再识别 ...

自动删除驱动,会不会有病毒。换个空硬盘装一下系统看看

网友F:
把芯片换掉试试看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自动删除驱动,会不会有病毒。换个空硬盘装一下系统看看

新装的系统,其它盘都是格式化干净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把芯片换掉试试看

有这个打算,不过手头上暂时没这个芯片,等找到同样的芯片后再后续报道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新装的系统,其它盘都是格式化干净的

那就是声卡芯片的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就是声卡芯片的问题了

嗯  单购买一个芯片不划算,又没有料板,等等问题一起处理吧。

网友:
好贴,收藏以便以后备用。

网友:
我看八成也是声卡芯片的问题,换一个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