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088 DAVM8GMB 8F0 BIOS

楼主(2014-07-03):
DELL1088 DAVM8GMB 8F0.zip

网友:
是GM45 独显!这个机器是上电后掉电,然后再触发电流上到0.28左右,量了一下总线供电0.86V,有点低了,没有PG发出后导致+VCC_GFX_CORE没有电压,然后测了一下+1.05V的电源芯片的反馈脚跑码了,也不掉电了,从而以知道芯片虚焊了,加焊后0K!

网友:
谢谢楼主贡献 下载备用

网友(2014-09-12):
OK非常感谢

网友(2014-10-30):
正需要 下载来试试

网友:
正好有台机器要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