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维32开机出LOGO后,无背光

楼主(2014-07-03):
有一个创维32液晶电视,上电后,屏幕显示创维的白色LOGO后,黑屏。。。。。按菜单键,仔细看能看到有菜单图像。。。。。初判断灯管或高压。。。。第一次修液晶电视,想问大家如何入手。。。。。以前总弄液晶显示器了,这里的东西,比咱显示器里的都大,有点晕,求高手指点。。。

网友:
这个 和修液晶一样  只能代换排除

网友:
这就是高压问题和以前液晶是一个道理,大点一样的修

网友:
驱动板,高压板都有可能。

网友:
看一下电源板的24v电容有鼓得吗。35v1000UF。一般就是他坏了。

网友:
学习当中
,能有灯管代换是最好的方法了。

网友:
没有,电容都换过了,原来是25V15000的,我换的是25V2200的。。。现象还是一样。。。

网友:
是LCD的还是LED背光的呢?

网友:
LCE的话先用外置高压板点点下灯管好坏,灯管好可能是高压板的可能性大

网友:
一条条试,每条灯管点高时电流多少,各条灯管电流正常值差不多

网友A:
25V15000的电容要多大个。没见过这么大的

网友:
测下灯管有没有坏或漏电,没有的话去下保护试试看

网友:
先量有没有24V  电压,然后再看有没有信号,又条件可以用点灯器 点下灯管

网友:
先量有没有24V  电压,然后再看有没有信号,又条件可以用点灯器 点下灯管看看是否老化

网友:
查查高压板吧

网友:
干过一台三星23吋的,查电源高压一体版高压部分损坏,换过一体板,闪屏。暗处观察灯管引出脚跳火,所以先用灯管测试板,检查维修或更换高压板,最后是亮度控制电路。

网友:
应该是灯管坏,或是高压板电容坏

网友:
高压板的可能大些

网友:
一个原理的

网友:
能隐约看到菜单 应该就是电源 高压上的问题

网友:
看到菜单,驱动板良好,只是背光没出来,应该是高压板或者灯管有问题吧

网友:
灯管,高压板都有可能

网友:
灯管的嫌疑比较大啊 有没有这尺寸的点灯管的家伙嘛 点下看看效果

网友:
先测驱动过来的开启 在代换高压灯管

网友:
高压板 或灯管 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25V15000的电容要多大个。没见过这么大的
估计是多打个0,

网友(2014-08-02):
先查电容,再查高压是不是保护了。

网友:
高压板都有可能。

网友:
高压板、灯管坏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