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 X201I 08270-2不上电维修

楼主(2014-07-03):
lenovo X201I 08270-2_0127_1++Mocha-3.TextMark

-PWRSHUTDOWN为低

该芯片16脚3.3v,46脚为低去掉r815测得该脚为3.3v

断开R436 -PW RSHUTDOW 有3.3v,公共点有问题起保护,关闭保护隔离,测公共点对地值正常,怀疑电容漏电,只好断上管供电排除

断开R34 R32时公共点电压正常,逐步拆R34,R32旁电容,当拆至C36时故障排除该电容漏电更换后可以正常上电 lenovo X201I 08270-2_0127_1

网友:
这个电容不是短路而是漏电吗?

网友:
图片拍的不够好啊,也没标示,好费劲

网友:
辛苦了  加分鼓励下吧

网友:
漏电有办法测量吗?一个一个拆要是电容多那多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