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GD94的显卡,花屏,如何修? 附上错误LOG

楼主(2014-07-03):
   LANE    EB0 READ ERR EB0 WRT ERR  UNKNOWN ERR
---------- ------------ ------------ ------------
FBA[31: 0]           0            3            0
FBA[63:32]           0           28            0
FBB[31: 0]           0            0            0
FBB[63:32]           0       439339            0
FBC[31: 0]           0         1137            0
FBC[63:32]           0       119532            0
FBD[31: 0]           0       173623            0
FBD[63:32]           0          149            0

External Bank 0 Failing bits:
   A11 A15 A36 A38 A40 A43 A46 A54 A55 A57 A59 A61 A62 A63 B32 B33
   B34 B35 B36 B37 B38 B39 B40 B41 B42 B43 B44 B45 B46 B47 B48 B49
   B50 B51 B52 B53 B54 B55 B56 B57 B58 B59 B60 B61 B62 B63 C01 C02
   C03 C04 C05 C06 C07 C08 C09 C10 C11 C12 C13 C14 C15 C16 C17 C18
   C19 C20 C21 C22 C23 C25 C26 C27 C28 C29 C30 C31 C32 C33 C34 C35
   C36 C37 C38 C39 C40 C41 C42 C43 C44 C45 C46 C47 C48 C49 C50 C51
   C52 C53 C54 C55 C56 C57 C58 C59 C60 C61 C62 C63 D00 D01 D02 D03
   D04 D05 D06 D07 D08 D09 D10 D11 D12 D13 D14 D15 D16 D17 D18 D19
   D20 D21 D22 D23 D24 D25 D26 D27 D28 D29 D30 D31 D33 D34 D35 D37
   D38 D39 D40 D41 D44 D46 D47 D50 D52 D53 D54 D55 D57 D58 D59 D60
   D61 D62 D63
Read    Error Count: 0
Write   Error Count: 733811
Unknown Error Count: 0

这是测试出来的LOG

网友(点评):
出错还很多呼的。。 加焊下主芯片看看。。

网友A:
这个多的地方坏,加焊一下GPU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多的地方坏,加焊一下GPU吧

我也是感觉这么多错误,应该显存可能性较小,加焊了GPU,失败了,没有BGA,只有风枪。

网友:
丛植gpu试试

网友:
加焊显卡芯片,然后做好散热

网友:
这种情况我一般不修,保不了多久.浪费电费

网友:
我就是研究玩玩,9800的卡了,让我焊的黑屏了,gpu用风枪多少度吹下来安全

网友:
GD94显卡?是G94核心的96GT么?错成这样怕是核心已经坏了,这种显卡温度不高,但是核心也不耐操,加焊一下就爆菊了,没什么价值了现在,好的96也就七八十块钱一张。

WJC
同意

网友:
这显卡练下手还可以,,,但好拿来用可以不耐用。。。

网友:
已经焊成砖了,GPU用400度才给焊下来,300度焊都没化啊,拆下来清锡都上300才锡才化,这啥锡啊。焊盘掉了点,练手都练不了了,拆下来的GPU做个钥匙扣去了,纪念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