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P5KPL的问题求助

楼主(2014-07-03):
本来不显示的。修显了,就发现这问题了,表现为进不了BIOS设置。BIOS刷过。没有用。还有这个风扇一通电就会一转一停的。12V供电没开机的时候有3V左右。不知道正不正常。弄了好久了。没结果。上图来问问大家。

网友A:
图片看得真费劲,楼主你玩连连看呢

网友B:
网卡是不是被你拆掉的了?  这种板好像不装网卡不行的喔

网友:
引用 网友B:
网卡是不是被你拆掉的了?  这种板好像不装网卡不行的喔

没拆外设。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片看得真费劲,楼主你玩连连看呢

。。。。看一下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