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R400电源指示灯不亮暗屏通病

楼主(2014-07-03):
昨天接修一R400独显机器,症状是开机有THINKPAD开机画面(暗屏),之后是黑屏了,电源指示灯不亮,能进系统,外接有显示且正常。一般会考虑屏电路、排线、高压条、屏几方面的问题。在论坛搜了一下,是通病来着,是保险啊或者是霍尔元件坏了,但又没人说是哪个元件。
既然有人说是通病了,先从贴片保险查起吧,屏电路中有4个,F3、F7、F8、F16,测了一下F8不通,查了下好像是0.5A的,找不到一模一样的,随便找了个换上后屏亮了,电源指示灯也亮了。红色框框中标注了F8的位置。

论坛本来就是大家经验交流交换的地方,你把经验共享了,别人也把经验分享了,维修速度也更快少走弯路。如果大家都藏着自已的经验,连电路图都不愿发了,以后还会有迅维这样的交流平台么。

网友:
先收藏了,感谢楼主分享经验。

网友A:
如果大家都藏着自已的经验,连电路图都不愿发了,以后还会有迅维这样的交流平台么 完全同意你的看法

网友:
我要是有那好技术...现在好好学习向楼主致敬

网友:
赞 ————论坛本来就是大家经验交流交换的地方,你把经验共享了,别人也把经验分享了,维修速度也更快少走弯路。如果大家都藏着自已的经验,连电路图都不愿发了,以后还会有迅维这样的交

网友:
f3f7f16在哪

网友:
蓝牙没有坏吗

网友:
电路图中可以看到,实物图么要查点位图了。刚好F8比较容易找。

网友:
也有说蓝牙坏,引起烧保险的,测了下蓝牙的电容,没有短的,又装上了。

网友:
这个问题论坛里面应该早就有了吧

网友:
那期待楼主多多更新新内容

网友:
R400这机型暗屏基本都是烧这个3.3V电压的保险,通病!

网友:
嗯,同意楼主说的,论坛本来就是交流的

网友:
这个还没遇到过,下次遇到了看看是不是通病

网友:
这个东西坏一般蓝牙也坏的多

网友:
这款蓝牙也容易坏吗?

网友:
屏线坏了吧

网友:
迅维论坛很多人都不吝啬自已的经验的丿本就是互相学习交琉的地方丿不存在同地同行互相隐瞒的事情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大家都藏着自已的经验,连电路图都不愿发了,以后还会有迅维这样的交流平台么 完全同意你的看法{:4_128 ...

同意LZ的说法

网友:
都藏着自已的经验,连电路图都不愿发

网友:
保险坏的同时还会烧点东西的

网友:
     把元件标出来也挺好的,光说保险谁知道是哪个呀   呵呵,

网友:
这么多人说是蓝牙 坏    瞎搞    都不看电路啊

网友:
这个保险确实容易坏的.

网友:
你无私怎么不把图上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