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470不充电,电池电源可开机维修求助。

楼主(2014-07-03):
开机进系统,显示正在充电。但是电量一直不往上跳,修的没思路了,求助!

网友A:
充电MOS管G极有没有电压

网友:
还问客户是怎么坏的,还有腐蚀什么的饿

维修前仔细询问客户怎么坏的,可以让我们少走弯路。

网友B:
查一下自举,反馈,上下场管的栅极是否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充电MOS管G极有没有电压

有点电压的19v

网友:
引用 网友B:
查一下自举,反馈,上下场管的栅极是否正常。

88731的吗   现在对这些术语不是很理解

网友C:
我也碰到跟楼主一样的问题,电源、电池同时用,充电指示灯在闪烁,但是电流不上去不充电。。不知楼主修好了没有?修好了分享一下。

网友:
重点排查 隔离的MOS 和放电的MOS

网友:
我也有遇见一台这种情况的。显示正在充电。但是充不进去电,

网友:
查下反馈的线路  电阻是否变质  再查下EC过来的信号线 灯一闪一闪的  冲一点又不冲了 要么就是电池检测出现问题  要么就是场馆有问题

网友D:
那就说明EC已经识别到了电池了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就说明EC已经识别到了电池了对吗?

是的  后来没法搞懂  换个主板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碰到跟楼主一样的问题,电源、电池同时用,充电指示灯在闪烁,但是电流不上去不充电。。不知楼主修好了 ...

没有修好   后来换了一块主板

网友E(2014-08-04):
我现在修一台SONY SVF142A25T的本,也是这个充电芯片,故障也是可以识别,但不充电,没有思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现在修一台SONY SVF142A25T的本,也是这个充电芯片,故障也是可以识别,但不充电,没有思路了

后来换的主板,好麻烦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现在修一台SONY SVF142A25T的本,也是这个充电芯片,故障也是可以识别,但不充电,没有思路了

注意安全  我上次Z470后来搞得不开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