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长城电源19V6.32A,测得1.7V

楼主(2014-07-03):
拆开测420V大电容325v,电容也没有鼓包,怎么入手啊

网友(点评):
更换输出滤波电容看看

网友A:
电容坏并不一定非要鼓包,有时表面也是看不出来的。

网友B:
滤波大电容要代换才知道

网友C:
电源中,故障率最高的当然是电容。但是,输出电压只有1.7V,为何只怀疑电容?

网友D:
电容最好的方法是代换

网友E:
输出整流二极管压降多少

网友F:
先测输出电容好坏,找到控制ic,量各脚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容坏并不一定非要鼓包,有时表面也是看不出来的。

谢谢,没弄好拿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滤波大电容要代换才知道

谢谢,没弄好拿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源中,故障率最高的当然是电容。但是,输出电压只有1.7V,为何只怀疑电容?

谢谢,没弄好拿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容最好的方法是代换

谢谢,没弄好拿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输出整流二极管压降多少

谢谢,没弄好拿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先测输出电容好坏,找到控制ic,量各脚电压。

没找到替换的控制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