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显示器灯管问题

楼主(2014-07-03):
显示器如果想要测试是不是灯管或者屏还有驱动板电源板应该怎么去试

网友:
首先要看故障现象,不开机,电源,驱动板,按键板都可能会导致不开机。开机屏幕无显,电源,背光(高压板坏灯管全坏),驱动板故障会导致无显。开机有显示闪一下就灭,一般都是灯管问题,也有高压板误保护的,还遇到过驱动板BLON信号故障导致亮一下就灭的。根据故障现象逐一排除,找到故障部位。灯管先看外观老化严重的一眼就能看出来了,外观基本正常的用灯管测试工具或单灯高压板测试,看是否发红, 亮一半,闪烁,看电流是不是基本一致。测屏要一套通用点屏工具,确定屏无问题再去查别的。驱动板电源板也一样用通用点屏工具里的板来替换测试,给驱动板供电电压要相符。(替换前确认待测板无短路,电源板输出电压正常)

网友:
交换测试  驱动板点怀疑的灯管,  好的灯管放到高压板上

网友:
测灯管好坏,找一个单灯高压板,用12V电试试,正常电流0.2以上,如果是0.0几,哪就是坏了。

网友:
二楼都说得够细了,修了第一台,以后就好办了。

网友:
首先要自己有一套万能驱动板  高压条   12v电源适配器      先后就是换来换去的排除法判定那里问题

网友:
有 灯管测试仪, 点屏仪     不会自己做  就买现成的

网友:
都有成品,灯管测试仪没几个钱备一个吧

网友:
本想进来解决问题呢    结果一看大神们都帮你解决了   不过我也学习了一下

网友:
上淘宝上买个灯管测试仪  10元左右

网友:
拿废屏点你的一套板子试试就知道是哪里的问题了啊

网友:
手头若后2灯高压条,短接其中一个借口,就能测灯管了

网友:
灯管可以外接

网友:
楼主  不是做维修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