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1440掉电

楼主(2014-07-03):
    当学徒两个月了,今天师父拿了一块板子给我"玩",说是大短,让我找哪里的问题(店里的板,客户的我没胆子弄。我的第一个板哦
       插上电源,电流直接跑5A,赶紧拔了。。上烧机大法,摸到保护隔离的第一个场管烫手,就是它了。。。直接换掉。再插上可调电源,自动触发电流从0.01跑到0.6几,然后掉到0.01。
      测量各供电电感电压,只有+1.05V_VCCP_P_L没出来,这个电压给CPU的VCCP供电,电感对地阻值正常。。这时找上下管,就在电感旁边,可惜只有两个框框和字母了,上下管都不见了,我去。。。料板里找了两个场管换上,再次通电,还是一样0.6几掉电。
      测PU9供电芯片的工作条件,22脚ENPSV1  3.3v,17脚V5PRV2  5V,21脚VBST2  4。5V,26脚VFB1    0。77V,上下管G极控制脚DRVH2  DRVL2没电压。不知道是不是芯片坏了,焊工不好,这芯片脚太多,不太敢搞,先问问大神们,求指点。    补充:PU9型号是SN0508073,芯片另一边+1.5V_RUN_P正常

网友A:
你看下  是不是这个

1440 (Wistron Alba_SB_0923).pdf

同意楼主: 5.0 反对楼主: 0.0
同意楼主: 5 反对楼主: 0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看下  是不是这个

谢谢,图纸我有的,不知道怎么上传。。,帮我指点下迷津吧。。

网友B:
大短应该挺好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短应该挺好修的

后面的供电是什么问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