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Q5WV1 LA-7912P偶尔能开机修复

楼主(2014-07-03):
昨天接手一台宏基笔记本,型号看不出来.
反正型号看了半天也不对劲.
板号是Q5WV1 LA-7912P Rev:2.0
好像坛子里这个对应板号的资料很少,图纸也只能下到Rev 0.3的和1.0的.
没办法,凑合着用了.
客户机故障是有时能开,有时不能开.
加电测试,发现停留在0.120A左右就不再升高了.
怀疑板上的一些电压肯定没出来.
后来检测到BIOS第8脚+3VS电压只有1.9V左右.发现不对劲.
于是追查+3VS由U21转换过来.U21的G极没有电压.

立马取掉R368发现,R368第二脚+VSB还是没有电压.
接着查+VSB
+VSB由+VSBP经一跳线点转换而来.
而+VSBP则由B+经PQ6转换来的.

此处走了弯路.
PQ6的G,S两极都有电压,但G极电压有18V左右.这个开始没注意.只去想D极没电了.
于是接跳线将G极电压直接跳到了D极.机器就可以开机了.正常.
但后来一想不对劲,这是一个P沟道的MOS管.应该是G极电压低于S极电压才行.而现在是两个电压差不多.
赶紧撤掉飞的跳线,又继续查下面的PQ7.发现PQ7的G极没电压,倒致PQ7不能为PQ6的G极分压所致.
断开图中红框内的PR28后发现VL有5V电压,于是立马找了一个100K的电阻换上.
至此问题解决.

网友:
刚开始没注意将G级电压接到D级亮机了,什么意思,难道短接GD 后S极电压就直接能过去大D极了吗?

网友:
PQ6的栅极怎么能直接连接D极呢,那样导通不就会断开。

网友:
接通了只是让D极有了电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