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修联想不开机

楼主(2014-07-03):
联想V460 I3 双显、板号:LA46 DIS MB

接客户送来一台联想笔记本电脑V460,和客户沟通时客户说电脑使用中就这样了,客户也弄不清说不明是什么原因,反正就是开不了机了,讲好价,客户留下联系方式就办事去了。

拆机取出主板目测,没发现什么不对的地方,打所有电感的对地阻值正常。接上可调电源,待机才0.001A,接下来测量3.3伏、5伏电感也是没有电压的。打开图纸,看一看时序。见下图:

从时序图可以看出接上电源就会有一个S5_ENABLE 来开启3D3V_S5和5V_S5,(这个是纬创的上电时序)。现在没有3D3V_S5和5V_S5这两个电压,那说明S5_ENABLE这个信号工作不正常,测量EC芯片NPCE781EAODX第15脚电压为0。见下图:

接下来测量15脚的对地阻值正常,既然对地阻值正常为何没有信号电压呢?是EC芯片有问题吗?继续测量EC的供电,芯片4脚的3D3V_S0是开机后才有。见下图:

其他供电脚全部都有3.3V。见下图:

看一下这个电压3D3V_AUX_S5是从哪里转换来的。见下图:

从上图可以看出是从TPS51123转换来的,是TPS51123发出的线性电压。见下图:

经测量8脚3.3V和17脚5V均正常,18脚就是开启信号,用表测量为0V,现在看来EC的供电条件都满足了, 为什么没有S5_ENABLE 呢?按开关也有3.3到0的跳变,EC的95脚也有3.3到0伏的跳变了,现在看来应该是EC的问题了,不过现在是还有就是EC的BIOS程序值得怀疑,在网上下载了BIOS,先刷了再说,拆下芯片上编程器刷完焊回去,心里念着(阿弥陀佛)千万别再出问题了,上电,待机电流上去了,按开关触发电流一路小跑,哈哈屏幕亮了。悬着的心放下来,可以交差了。完工。这个EC的BIOS要注意哦。好了不废话了,大家看着好就加点分吧,看着不好也不要喷哦,因我的文笔不好啊,上学时作文从没及格过。

网友:
电路知识精通  很不错

网友:
会员 912911 + 2 赞一个!

网友:
wxf -4 严禁灌水

网友A:
分享下EC BIOS
就更完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分享下EC BIOS
就更完美了

程序倒是有,怕论坛有就没有上传。

网友:
你的文笔已经很好了

网友:
这个是通病。V460  B460 不开机大部分和EC bios有关系

网友:
楼主分析的很透彻啊  文笔不错

网友:
原来是EC程序引起的,呵呵,学习了,换是我,可能换EC了

网友:
分析有条理,逻辑一步步

网友:
有图还是好修的

网友B:
楼主就只刷了个EC BIOS就搞定了,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就只刷了个EC BIOS就搞定了,不错

维修要一步一步的来吗,这一步不行再进行下一步。

网友:
谢谢分享维修经验

网友:
可以说是 纬创的通病  宏碁也好 联想也好  纬创代工的ECBIOS很爱坏

网友:
看来3,5V没了来先考虑下 EC BIOS了,路过学习了。

网友:
通病,前几天还修了一台。参考论坛的。

网友:
EC BIOS的问题,又看到楼主的帖子了。

网友:
有谁修过开机自动触发掉电  一直重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