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也没搞明白的b460

楼主(2014-07-03):
刚接到客户的B460  上可调电源   待机0.2多   肯定板子短路,留机,拆开后   系统供电51123 发烫, 测试后继5V 短路,发现5V 后边只有2个电容   拆了后 还是短路,直接外接5V 烧,没有发烫的。然后我再接外接电源后,待机居然正常了 ,芯片也不烫,能触发但是不亮,后来刷了个EC  BIOS 后亮了。始终没搞明白  什么都没换    居然就不短了。。

网友:
应该是软击穿!LZ还是多检查一下

网友:
这种芯片的EC BIOS程序问题真是很多,遇到这种问题先刷EC BIOS。

网友:
有事BIOS啊!!!

网友A:
我手上 有個51123 发烫 没有短路   换了没有待机了
难道是EC BIOS的问题
能否传一份BIOS给我  EC BIOS  787891666@qq.com

网友:
这种事情也有的?   楼主好收钱了嘛   我估计楼主担心的是会不会返

网友:
有可能是你烧的时候把那个件烧断了,应该是电容

网友:
哈哈,楼主也很幸运。我前几天修了一个小米2SC手机,手机是直接泡到水里面洗了,而且还是热水,拿到手后直接拆机,天那水清洗主板,因为没有超声波清洗机所以就用棉球蘸天那水清洗了。清洗后装机发现屏进水严重,背光闪烁,之后换了屏后好了,但是漏电100MA,后将主电源IC取下后还是漏电,没办法又装上,无奈只有烧鸡,电压调到4V夹上后漏电100MA,此时量电压只有3.7V,于是再次提高电压到4.5V之后居然好了,哈哈

网友:
可能是楼主在烧机时,大电流把原先短路的元件烧开路了。

网友:
这种要多测试下 有可能不稳定的

网友:
一般烧鸡大法有这种功效的,短路点受热过大就把短路的地方烧短。

网友:
同意楼上的 典型的烧鸡大发把短路处直接烧断了,建议还是查查把短路点排除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手上 有個51123 发烫 没有短路   换了没有待机了
难道是EC BIOS的问题
能否传一份BIOS给我  EC BIOS

给你发了  注意查收

网友:
测试都正常了  根本查不出来   水平有限

网友:
相似的事我也碰到过,应该是把短路点烧断了

网友:
烧鸡大法有这功效咧,把短路直接烧成断路。。。

网友:
我手上也有张板子 待机0.02  是不是有短路的

网友:
有些电容没放完电

网友:
有时候确实会突然好了

网友:
碰到这样情况怕返修

网友:
板子夹层间绝源电阻下降了,楼主要处好,不然哪天又返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