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电源7500b 8脚2.7K电阻的作用

楼主(2014-07-03):
长城电源7500b 8脚2.7K电阻的作用,工作原理,请高手指点。

网友(点评):
提供开关管静态工作点

网友:
内部的三极管C极是悬空的,这个电阻是上拉作用。

感谢指点!

网友:
说的很正确。

网友:
雷大侠快出来

网友:
为驱动管提供工作电压。

网友:
该电阻是上拉电阻,作用是提高芯片的输出能力,如果不加此电阻,单靠芯片输出是推动不了三极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