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X100E 白屏求助

楼主(2014-07-03):
X100E 外接有显 可以进系统一切正常 内显白屏 AMD 芯片组 北桥已加焊无效 是屏的问题吗
有那为 大哥遇到过 告知小弟下 谢谢了
芯片

网友:
有谁知道,一样样试吧

网友:
换个屏幕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
40针的Led大部分都通用

网友:
看下你的屏幕是什么样的

网友:
这个不好说 要么屏线要么屏

网友:
晕 这个是11.6 单8 屏线

网友:
查查屏上面有没有3.3V供电

网友:
外接 试过了没有 如果外接是好的 那就可以是屏线不好 或是屏不好

网友:
OK 找到了 屏供电 MOS 烧了

网友:
我估计就 是屏供电出问题

网友:
是屏供电的问题吧。

网友:
查屏接口的条件

网友:
就是屏供电的芯片组 排线 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