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改过CQ35 呀 HP等机子中间那针 去保护

楼主(2014-07-03):
类似CQ35 笔记本适配器中间针断了机子就开不了,在主板上去除这个针的保护

网友:
这个不行的,这是BIOS设定的。BIOS这里已经写好定义的,没法改的。不过可以根据图纸上量的ADAPTOR_ID电压去改改看,但知道会不会损坏板子。

网友:
这个是一个程序的 改不了

网友:
搞定了

一看就懂了,不懂的自己想想。

网友:
没看明白到底是怎么改的。
在D16上并了个什么东东?

网友:
没看明白到底是怎么改的。

网友:
D16上我加了几个二级管做降压,降到0.9V左右就可以正常使用,
有些客户拿来的笔记本适配有问题,但是测量又有19V,且他的适配插别的HP机子(中间针要求比较低 或者没要求的)又能工作,就以为是主板坏了,但是要是说是适配器坏那。。。这个时候就必须改主板,就说是修主板,这样利润比换适配器高!修板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