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40-404TU 画面偏移

楼主(2014-07-03):
HP CQ40-404TU 画面偏移
此台一开始是开机有背光无画面
先换面板测试后有画面了
但画面整个都缩到左边了
这画面从一开机就这样了
所以初步判断应该不是驱动程序问题
把板子拆掉后一看
此款并不是另一款CQ40有216-0674034的北桥
它这片板子的北桥是AC82GL40
请问是这棵有问题吗??
还是屏线??
麻烦有遇过此状况的前辈指点一下
谢谢~

网友:
进入系统调一下分辨率看看。

网友:
先别急着弄桥  这北桥基本上很不容易坏的  先排除外部设备 包括屏线 屏 再考虑主板

网友:
怎么跟显示器分辨率不对的时候一样啊??楼主调一下分辨率

网友:
楼主搞好了说一下,我上次也遇到个联想E43L也是和你的情况一样,也是一样的北桥,换过屏线调分辨率都一样,也没修好

网友A:
先确定一下是不是屏的问题,那测试屏试试,在看看显卡驱动对不对,最后在动桥。。。。

网友:
个人觉得刷bios刷屏固件了都不行的话,就是北桥问题了。

网友B:
有试过进PE看看么?

网友B:
先换面板测试后有画面了?? 什么意思,面板?

网友:
看下图纸,显屏是从那桥出来的吗?

网友:
屏线或是屏的码片 检查一下

网友C:
就是分辨率吧,没有偏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确定一下是不是屏的问题,那测试屏试试,在看看显卡驱动对不对,最后在动桥。。。。

屏换过了...
把原本的屏和新的屏用公板点都正常
一开始在POST和BIOS画面就是往左缩了应该不会是驱动问题
谢谢回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试过进PE看看么?

一开始在POST和BIOS画面就是往左缩了应该不会是驱动问题
当然进PE也是一样的
谢谢回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换面板测试后有画面了?? 什么意思,面板?

这台机子一开始拿到手的故障状况是可开机有背光但黑底无画面
换过屏后才有画面,但往左缩
有把原本的屏和新的屏用公板点都正常显示
个人觉得应该是机子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就是分辨率吧,没有偏啊

一开机在POST和BIOS画面就这样了
应该不会是分辨率的关系
谢谢回覆

网友:
有可能是评先的问题

网友:
不行就修显卡

网友:
不过这个问题确实没见过

网友:
有可能是屏线

网友:
各位前辈好
小弟换好屏线后正常了
感谢各位前辈指导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