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61- 不触发通病

楼主(2014-07-03):
   机型;T61   965集显
  故障;待机0.019  不触发
  之前我也看到有人也发过贴 跟我这故障一样的  http://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47515
  而且我也修了2台了都是一模一样的故障  所以我在这里敢肯定的说是痛病

测主板待机 3v 5v 1.8v 1.5v 所测跟楼上的一样结果 直接到最后吧
U61的没有产生PG     46脚PWRSHUTDOWN只有3,0v 这个电压 是靠一个R1101上啦电阻上啦的3.3v测的这俩个电阻的俩端都只有3.0v 我吧电阻拆了还是3,0
而且电阻连接的VCC3SW的那端既然没有电压 对地打了一下阻止既然无穷大 原来这个断线了 所以没起到上啦的作用 飞条线就ok了 嘿嘿 不喜勿喷  希望对同行的有所帮助

网友:
同样的机器出现相同的故障应该是通病。

网友A:
断线真是个问题,不知这个线是否是烧断的还是设计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断线真是个问题,不知这个线是否是烧断的还是设计的问题?

这个只能问IBM厂家咯

网友B:
能不能来点实物图?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不能来点实物图?

最后一张不是实物吗?

网友:
断线都成通病了。。。。 现在电脑是怎么了。

网友:
断线都成通病了。。。。

网友:
还没发现这个通病  可能是因为维修工龄短了吧  t61不开机的很少遇得到

网友:
没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收藏一下

网友C:
不错不错 点位 就维修起来快快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错不错 点位 就维修起来快快的

永远支持有图纸 有点位的机子 哈哈

网友:
有点位图比较快

网友:
哇哦,这都是通病了。。。赞一个!

网友:
有 点位图就是好 一看就查到问题了

网友:
这个 可能通病 了

网友:
断线也是通病

网友:
很老的机器了,现在修的不多

网友:
楼主说的真清楚,也好厉害啊

网友:
PWRSHUTDOWN只有3,0v ? 难道VCC3SW不应该是3V吗,前后矛盾。

网友:
没起到上啦作用怎么可能有3V呢